请教问题,油门推到底,飞不高,离地5CM的样子

楼主(2012-12-24):
油门行程同步校准过,并有总成进行同步

以为是电机不给力,就去找了给我电机的老师,用他的设备一试,擦,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老师那边用设备测试,数控油门直接加载到1/2,电流10.2A,恒定电压11.1V,配1255木桨,顿时狂风一吹,头上的棒球帽子吹飞了……我这边,油门推到底也就吹翻一叠报纸……就是飞不高……

被老师鄙视了……说小兔崽子有问题自己搞,别老是跑我这儿,我的东西都是好货!

那么我就想到机架振动问题,专门去实验室借来测振仪,机臂振动位移平均26.7HZ,中心板振动位移平均是32.4HZ,加速度是>0.1m/s2或>5HZ

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油门行程可以排除了,电机没问题,机架振动没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振动测试仪...梦寐以求的玩意啊...上位机显示油门行程多少..还有电机的输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测试仪...梦寐以求的玩意啊...上位机显示油门行程多少..还有电机的输出多少

油门行程是900-2000
电机是880KV 2S-6S 427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是900-2000
电机是880KV 2S-6S 427W

上位机有输出四个电机输出值吗?如果油门很高但是你四轴电机输出很小的话会不会是软件设置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有输出四个电机输出值吗?如果油门很高但是你四轴电机输出很小的话会不会是软件设置问题呢

上位机上没有电机输出值,没插电,没蓝牙

软件设置怎么设?

网友A:
兔子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没玩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兔子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没玩过...呵呵

MWC,不喜欢兔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MWC,不喜欢兔子

MWC的话GUI有四个电机的输出吧...你是不是把定高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的话GUI有四个电机的输出吧...你是不是把定高打开了

没插电~怎么会有电机输出?

lite没有定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插电~怎么会有电机输出?

lite没有定高

话说就算不插电池..你usb接通以后用遥控解锁油门的话四个电机也是会有输出的..呵呵.. 记得校准传感器,所有通道中点保持在1500并且最好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实在不行调下最小油门那个参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就算不插电池..你usb接通以后用遥控解锁油门的话四个电机也是会有输出的..呵呵.. 记得校准传感器,所有 ...

你说的是通道输出吧?至于中心点1500不用了,中心点我都改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通道输出吧?至于中心点1500不用了,中心点我都改好了

就是这个输出正常吗?要是输出正常的话就只能看看是不是电调设置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输出正常吗?要是输出正常的话就只能看看是不是电调设置问题了

1240没这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40没这东西

1240也真心的有...在通道下面那里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40也真心的有...在通道下面那里显示.....

好吧~明天测~下 载器忘在寝室那了~
顺便问下,怎样算正常?

网友B:
请问,怎么把1240版本固件刷入SE板子,我刷了就失败。求你写个详细方法,或上传个你刷的1240,我也刷,和你一起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把1240版本固件刷入SE板子,我刷了就失败。求你写个详细方法,或上传个你刷的1240,我也刷,和你 ...

谷歌那边下 载的……se的话没问题,我的是lite……比你差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明天测~下 载器忘在寝室那了~
顺便问下,怎样算正常?

至少你推的油门打..那个输出也大..油门最大怎么也要大于1600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你推的油门打..那个输出也大..油门最大怎么也要大于1600才行吧

超过16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过1600……

那你检查下电调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就算不插电池..你usb接通以后用遥控解锁油门的话四个电机也是会有输出的..呵呵.. 记得校准传感器,所有 ...

没电池你飞个P啊。先检查你的电池。

网友C:
我的也是mwc 定高一开,就飞不高
如果飞在10米左右,一开定高,也自动降低高度至在1米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mwc 定高一开,就飞不高
如果飞在10米左右,一开定高,也自动降低高度至在1米左右

你应该是气压传感器受到干扰..用海绵覆盖下..新版本的mwc 1240那个版本定高很不错的...我昨天试验了下很稳定..上下浮动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气压传感器受到干扰..用海绵覆盖下..新版本的mwc 1240那个版本定高很不错的...我昨天试验了下很稳 ...

好的,马上弄一下,等天好就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检查下电调设置吧

终于找到问题~是调速器总成问题……忘了改设置,原来是需要预热,问了下,才知道电机端带温感,预热到一定热量前是15%输出量……

需要重新编写……我X,调速器总成拆开外壳一看,比飞控板高档……tiny6410……533mhz的核心,64m的RAM 2G的FLASH……足够我编了……这回我才知道老师老唠叨便宜我了……

后来一问……才知道飞控板是多余的……调速器总成可以改飞控板……

正在学习编写……谢谢了

网友D:
我晕,6410这货速度是533还是600,可以跑linux的,速度的零头都秒杀我们这些常见的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晕,6410这货速度是533还是600,可以跑linux的,速度的零头都秒杀我们这些常见的飞控了

533的,秒不了啊~用的还是MWC,如果全新开发……没有好的算法等于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是调速器总成问题……忘了改设置,原来是需要预热,问了下,才知道电机端带温感,预热到一 ...

调速器总成是什么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器总成是什么玩意?

电子调速器,就是电调……

调速器总成用来控制电调同步的,以及应急方案,比如说4轴的,左上角电机坏了,右上角和左下角电机转速不变,右下角降速或反向来控制机身平衡到降落为止等等

网友:
高端的设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调速器,就是电调……

调速器总成用来控制电调同步的,以及应急方案,比如说4轴的,左上角电机坏了 ...

调速器总成和飞控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器总成和飞控有啥区别...

其实就是飞控……我老师叫调速总成~郁闷~MWC飞控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