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 第三次失控,求指导啊

楼主(2012-12-24):
今年夏天买了一个XG8 飞固定翼, 原配的8通接收机一直挺好。但是因为不只一架飞机服役,所以买了额外的接收机。一开始图便宜,买了三个一百多块的兼容六通,结果在飞一架滑翔机的时候失控了,把滑翔机飞丢了。以为是个偶然事件,没在乎。后来同一批买来的另一个兼容接收机飞一架轻木的时候又失控了,我恍然大悟,认为是兼容接收机不好,所以总失控。马上入手了JR原装的 RG611B,六通接收机。但是今天用这个接收机飞,飞了两个起落都没啥问题,第三次起飞后,又失控了!!!!!

这下我就郁闷了,每次失控时距离都不远,大概一百多米。现在用了原装的接收机还是失控,炸了我三次飞机了!!心痛啊。。

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问题,感激不尽。 我都快不相信JR了,想重新买个spectrum的控了。。

网友A:
dmss从来没听说过失控,是不是你布线有问题

网友B:
兼容接收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
买套固定翼飞控,设置好失控返航,再用原装接收机试试。

网友:
也别spectrum了,直接futaba

网友:
重新买一个一样的,看看运气如何!

网友:
JR还行啊

网友:
是不是周围环境不好有干扰,我也在兼容接收机上失控过好几次,结果提控回家

网友C:
应该查一下飞行环境,附近是否有高压线,若是2.4G还要看有无建筑遮挡。最后是否有同频干扰。

网友:
xg8最近为何频频失控

网友D:
好像不能飞的太远,必须在100米这内,我的也是这样,飞出一定距离发射机与接收机连线报警就会响,我用的是JR11X的,有连线报警功能,你的JRXG8也应该有的,你设一下有用的,一般只能到100米左右就连不上的。

网友:
dmss从来没听说过失控,是不是你布线有问题
我的XG8使用好久了,还是第一批XG8,现在有8通接收1个,6通2个,4通接收1个,从未失控最好还是找个明白人帮你看下,不行就找青岛吉爱尔

网友E:
要买原装接收,不要用山寨的。

如果要说别人产品的质量有问题,一定要拿原装货说事。

网友:
楼主写得很清楚改用原装接收依然会失控,楼上一帮什么人呀,选择性失明。

网友F:
rg611b不是全距离的,不过标称的也有300米距离,100米就失控确实离谱。楼主最好先做一下拉距测试,再拿原装的rg831做一下拉距测试,看看差别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查一下飞行环境,附近是否有高压线,若是2.4G还要看有无建筑遮挡。最后是否有同频干扰。

附近确实有高压线!高压线影响很大吗?
我是在当地一个飞行俱乐部的飞机场飞,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机场建在了有高压的旁边,可能是地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rg611b不是全距离的,不过标称的也有300米距离,100米就失控确实离谱。楼主最好先做一下拉距测试,再拿原装 ...

我也注意到611b是公园飞 接收机了,但是就算如此感觉在一百多米就失控还是很难接受。因为这次换了正版的接收机,以为应该放心了,就没有拉距测试了,教训啊。。。请问是不是带卫星的full range的接收机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ss从来没听说过失控,是不是你布线有问题

我不是很懂布线。电池和电调都在机头,接收机装在机中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能飞的太远,必须在100米这内,我的也是这样,飞出一定距离发射机与接收机连线报警就会响,我用的是J ...

你的是什么接收机只能在100以内?我随摇控器配的那个八通倒是能飞出去两百多米没出过问题,就是后来买的不带卫星的六通老是在一百多米就失控。

网友G:
dmss不止你一个失控的了,用XG8+611B飞DLG的我已经听说了至少3起了,JR的遥控器内高频头屏蔽罩都没有加,呵呵。要稳定性换futaba fasst吧,接收比JR便宜,而且不会搞出卫星接收和短距离接收这种鸡肋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买原装接收,不要用山寨的。

如果要说别人产品的质量有问题,一定要拿原装货说事。

用山寨接收从未失控过的大有人在。。。

网友:
引用 网友G:
dmss不止你一个失控的了,用XG8+611B飞DLG的我已经听说了至少3起了,JR的遥控器内高频头屏蔽罩都没有加,呵 ...

3起其实不多,华科尔给futaba干扰失控论坛内都有好几起了,更别说不上论坛的了。
另外据说18mz的内置高频头也没加屏蔽罩?

网友:
一定要找到根本原因
关注

网友:
接收机工作的电磁环境很重要,如果飞行场地周边有强电场,则接收效果会大打折扣。好比你听力没问题,但在嘈杂的舞厅里听人交谈费力是一个道理。高压线附近是强电场,会抑制发射机的信号,控制距离会缩短。

网友:
dmss固定翼飞出去500米也没失控,建议仔细检查下,是不是发射机天线有问题

网友:
RG611B
DMSS 2.4GHz 6ch接收机(短距离用)

RG411B
DMSS 2.4GHz 4ch接收机(短距离用)

两种是短距离用!!!

网友:
RG411BL
DMSS 2.4GHz 4ch 接收机

天线不同(与RG411B)长距离

另外 RG631B应该可以。

网友:
看看你的滑翔机是不是有碳纤维材料,天线是不是紧紧贴着碳纤维材料或者类似的高导电材料,如果是,那就是问题,如果不是,看看飞场有没有大功率干扰,如果还没有,看看你的供电稳定不,如果还没有,那就是你的接收机或者发射机有问题了。逐步排除逐步确认

网友:
如果一定要飞山寨接收,建议还是到郊外去飞,并做拉距测试。

网友:
JR的控就是垃圾!

网友:
用了一年的XG8,未失控,而且最近几个月还都是只是单用卫星配SK540,不用主接收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朋友遇到JR失控的,我人品好啊。

网友:
用第一批水货xg8 一个8通接受 一个老6通,用了两年多未失控

网友:
检查发射机测距模式是否开启。   起飞前一定要拉距测试(所有设备的说明书中均明确提到,不知为何这些年入门的鸟儿们怎么都不认真对待)
  测试飞场周围电磁环境。远离高压电塔、手机基站、电视台、机场导航台、野外拉练部队、保安的大功率山寨对讲机……
      2.4G时代的电磁环境复杂 离电脑城近点儿都有风险。大功率山寨工业集团路由器开启会让你很烦心……
              尽量别选公园版接收机(更不要用山寨品人品,因为这样来会让大多数人觉得自己人品太糟糕),少于JR的带卫星的接收机,用FUTABA鲶鱼须版单接收可靠得多。

楼主:
看来还是基本功不够,加上用了公园办接收机……现在开始都用Full range接收机了。。以后吸取教训要做拉距测试了。。

网友:
我一直用JR XG8没有失控过一次,并且周边的朋友也都在用XG7,XG8,XG11,用的都很好。
最好打电话咨询一下青岛吉爱尔。。。

网友:
估计是周围环境的原因

网友:
我用XG7也失控过3次,两架固定翼一架电直,别说DMSS就不失控,我现在发现了原因,RG611B的单根天线很不靠谱,摆放的很合理才行,换成RG631B或RG831B的那种双天线就解决了,90度八字形,没失控过,不过很贵,山寨货更无视,要想控制成本就别选DMSS,至今回传功能毫无用处

网友H:
我们一起买了两个是青岛产品。根本没有办法用,这是真的。

网友:
建议买个dx7s控。。

网友(2013-01-23):
学习 学习了 字数你妹~!

网友:
6通的接收有两种 距离不一样的  你的是一根天线的还是两根的 一根的说明说有写 只适合小型飞机 近距离飞行

网友:
建议1.换场地飞行 您那电磁场干扰很大 2.换控的话建议直接FUTABA JR 和 SPEKTRUM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据说SPEKTRUM是JR在美国开的分厂罢了 FUTABA的话要比JR DSM2制式的要好很多哦~!

网友:
谁知道8FG 和 DX8 那个遥控器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一起买了两个是青岛产品。根本没有办法用,这是真的。

青岛更本不出控,目前吉爱尔只是个销售公司。
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过去问,或者送过去检测。

网友B:
我的XG7在舵机监控里面就看见不停抖舵,根本不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
JR的东西确实不行!

网友(2013-02-24):
(如果要说别人产品的质量有问题,一定要拿原装货说事)

网友:
应该是设备、场地电磁干扰的问题,我试过同一个地方同一时间用DSM2接收一百米左右会失控,用FUTABA 2.4G配FrSky 6通道和原装接收机都无任何问题。旁边用JR DSM2的飞友也是同样结果,只有Futaba控的爽飞。

楼主:
看来下一步攒钱买个futaba吧,现在这些各种飞控也都是支持futaba的s bus

网友I:
说这个控垃圾那个控不行的人真该好好想想为什么外国品牌甚至于国内稍有名气的品牌都不屌国内市场?说话口无遮拦,连半瓶子醋也没有就在那里唾沫乱飞,没有厂家会考虑伺候这样的客户的。

网友(2018-12-14):
引用 网友I:
说这个控垃圾那个控不行的人真该好好想想为什么外国品牌甚至于国内稍有名气的品牌都不屌国内市场?说话口无 ...

老金哥说的对,像那种口无遮拦,不找自己原因的悲剧傻缺,那嘴巴还不如个乐色桶!JR垃圾没你的天地飞,华科尔好!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真是瞎扯淡,满口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