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kst舵机有没有试过炸机之后舵机没有外伤但中立点变了

楼主(2012-12-24):
等我还一直怀疑k8数据丢失,原来是kst舵机的问题,错怪了k8。
舵机的齿轮和舵机臂都没事非常奇怪

网友:
最近K8好火。。。

网友A:
你换舵机臂了吧  炸机中立点怎么会变

网友B:
可能是里面那根长约1CM的齿轮轴弯了,拆开,把齿轮轴拔出来,你会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里面那根长约1CM的齿轮轴弯了,拆开,把齿轮轴拔出来,你会发现的。

也可能啊,等我拆开看看

网友:
kts 问题如何?

网友:
说不定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换舵机臂了吧  炸机中立点怎么会变

炸了确实可能导致中立点变化。。。我的亚拓415M也碰到过。。。

网友D:
新式舵机都不会的,360度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式舵机都不会的,360度转的,

我的就是360度转的115m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了确实可能导致中立点变化。。。我的亚拓415M也碰到过。。。

软件上调好中立点后有爽飞了

网友:
暂时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