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3.0 耗电的疑问

楼主(2012-12-24):
飞机大浆是有点残缺的,机械磨损也比较大了,3GX 升级到3.0后飞机的稳定性提升非常大。之前2.1版本,飞机不是很稳定,需要2秒遥控一下。3.0后有非常明显的稳定多了。但是
电池
好像少了2分钟。是不是3.0更加耗电啊?

网友A:
楼主 遥控是什么?应该是天冷 电池放不出电

网友B:
同感啊 升3.0后 电池像以往的时间飞 最后就软了 求解 是碰巧冬天电池放不出电还是有关3gx

网友C:
沒說那個機型???事實3GX升級是不會有更耗電問題,再說如果有BEC供電的,舵機與3GX都吃BEC電與動力電無關。
天冷電池放電效能低或其他問題可能性高。

网友D:
天气冷了,放点效率降低!这很正常,跟3GX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