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R XG7 新建一个模拟数据 设置无论什么曲线的时候油门杆怎么动

楼主(2012-12-24):
我的JR XG7 新建一个模拟数据 设置无论什么曲线的时候油门杆怎么动 控都显示的是IN51 OUT51 怎么回事啊  旧数据里面正常的 是什么问题啊???求助  本来是831B  现在是611B

楼主:
油门最大最小都是52

楼主: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啊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摇杆模式是什么模式~你动一下左边的摇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摇杆模式是什么模式~你动一下左边的摇杆看看~

哎呀 太感谢中山兄了。。。谢谢谢  这个问题我钻牛角尖了  感谢 感谢

网友(2013-06-06):
哇,背光怎么加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