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制式DSMM 和DSM2有什么区别 那种好

楼主(2012-12-24):
如题

网友:
DSM2的接受便宜,还有大量的山寨接受可供使用~连接MB/V8/3GX等还可以用卫星连接。   缺点:有失控的嫌疑~
DMSS接受就不一样了,支持双向传输,说是最牛B的通讯制式~

网友A:
为什么国产控就没有卫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国产控就没有卫星呢?

卫星多便宜啊,有卫星接收机卖谁?所以不能有卫星。futaba都不出卫星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卫星多便宜啊,有卫星接收机卖谁?所以不能有卫星。futaba都不出卫星滴

无奈的现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国产控就没有卫星呢?

国产厂家想强制遥控和接收机捆绑销售而已。DEVO8/10刷一下开源固件就可以使用dsm2/dsmx卫星了.

网友C:
問一下 不同制式 是在DEVO8/10硬件中已存在, 开源固件只是用來重新啟动這些制式 ? 还是不同制式就是軟体的改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問一下 不同制式 是在DEVO8/10硬件中已存在, 开源固件只是用來重新啟动這些制式 ? 还是不同制式就是軟体的改 ...

devo遥控固件本身当然不支持dsm2/dsmx协议啦,华科尔的软件开发人员哪有这个水平
开源固件从协议层到混控设计都是跟华科尔的固件完全独立的。由于devo控用的高频头支持dsm2/dsmx所在的频段,所以开元固件是在分析dsm2和dsmx协议之后独立实现的dsm2/dsmx协议。
当然,华科尔的遥控软件设计很糟糕,硬件还是很强的,不会比xg8,dsx11,t8fg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vo遥控固件本身当然不支持dsm2/dsmx协议啦,华科尔的软件开发人员哪有这个水平。
开源固件从协 ...

我就是用D10。控,接收的做工真心的不错。就是我不敢刷那个固件。还是有点担心稳定性。

网友:
神一般的控。。。

网友:
推荐DSM2 接受便宜,还有大量的山寨接受可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