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问题!

楼主(2012-12-24):
   小弟新人~问一下华科尔mini cp 一般大家油门推到多少的时候飞机可以起飞悬停在半米左右的高度!  我的飞机炸过N次换过7MM的尾电机,换过之后85%油门飞机才可以起飞 95%油门飞机才可以悬停。之后换了新的主电机现在是75%的油门可以悬停~个人感觉玩起来不变扭了~但是在群里面说 大概应该是50% 油门就可以悬停了~~问一下高人这个正常吗? 有人说是螺距的问题 这个我又不懂~~请高人详细指点一下哈~~感谢!!!

网友:
螺距的问题,直升机好不好飞螺距很关键!螺距设置调整请百度!百度上有视频也是文字教程!

网友A:
我觉得一般在60%左右悬停吧。

网友:
新手悬停 参考450 0油门 螺距-2   (悬停点 )  60油门  螺距5    油门90  螺距9 ··

网友:
拉杆没换过的话,问华科尔要份说明书,照着调遥控器上的螺距设置就行了,我一般60%油门悬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般在60%左右悬停吧。

百分之多少看你用什么电机多少kv的电机!百分之多少这个不一定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就是同一台飞机和同一个遥控器在不同的人手里飞!调的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手感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分之多少看你用什么电机多少kv的电机!百分之多少这个不一定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就是同一台飞机和 ...

恩是的,我说的其实就是一个范围,可以通过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来实现60%悬停。

网友:
按说明说 设置一下

楼主:
各位大侠~~~我是按照 说明书上设置的 ~但是就是这个结果!!

网友:
60% 左右油门比较好,这是推荐值,也有可能是你的电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