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加磁

楼主(2012-12-24):
请问这种磁铁,能用来给马达加磁吗?有效果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214.OVmU8v&id=7026126973&_u=o54tbbs5b9f

小弟的hp05s马达,用手转时节奏感很差。不知道是不是退磁了。

网友:
工业加磁不是用磁铁的。是大型机器!

网友:
没有合适的胶水不建议自己装,,到时候在飞的时候磁钢片脱落你就嗨了、、、

网友:
这个 貌似  没法加磁吧  好像是不可逆转的,,

网友A:
充磁是个复杂的过程,要专业设备和技术。。。还是别折腾了。我想问问LZ什么叫节奏感差?

网友:
需要专业设备。没有的话。别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磁是个复杂的过程,要专业设备和技术。。。还是别折腾了。我想问问LZ什么叫节奏感差?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一顿一顿的感觉不明显。这个高KV值和低KV值的不一样的,高KV值的要弱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一顿一顿的感觉不明显。这个高KV值和低KV值的不一样的,高KV值的要弱很多。

确实 我同品牌的 2212电机 KV1400的节奏感要比2600的 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