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问关于四周的问题,总是向3号马达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24):
用APM2作飞控,好赢4IN1的电调,启动后,飞机感觉动力不足,再加大油门就向3号马达的方向偏,依然不能离地。调电调的时候是四个通电后集体调的,是不是需要拆开一个一个调啊?有经验的同志们来教教我,谢过了。

网友A:
检察电机是否有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察电机是否有断线

看着电机是转动的,但是看不出来和其他的电机差别有多大,检查哪里的线,电机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电机是转动的,但是看不出来和其他的电机差别有多大,检查哪里的线,电机里面的?

电机是多股线绕的),有时会有断一两根线而不太影响飞行,但是断的多了大电流跟不上就不行了,特别是旧电机,我这里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油门行程要校准,回复出厂设置然后校准,另外apm电机顺序和其他飞控不同,另外电机四轴要确定垂直机架平面,另外apm要做imu校准,罗盘校准,另外要设置好模式,so,大概就这些了

网友:
传个视频看看,清楚点。

网友:
是否有一个电机不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