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这块GPS板的接口参数

楼主(2012-12-24):
有一个RTW-1000导行仪,长期搁置。现在正研究MultiWii+Mega2560,想把这个导行仪中的GPS板废物利用。但实在是找不到该GPS板的接口参数。特求万能的我爱模型论坛。

原始机型:

打开后盖:

拆下来的GPS板:

GPS板细节:

接口(有铜泊面):

一共6个接头,不知道接口参数。急!!!

拜求各位高人!

楼主:
自己顶一下,再求高人.

网友:
先找地线和供电,再挨个试哪个是串口输出

楼主:
VCC和GND好找,就是4根信号线是什么不好找,这个GPS接口是串口的可能性较大,是I2C的可能性较小。由于没有示波器,不好试啊。

网友:
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