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导轨可以接起来用吗?

楼主(2012-12-24):
手头有2根HSR25的短导轨,行程只有80mm。可以把2根接在一起用吗?看thk的资料,有提到“以接续方式使用时,加工时尽量消除两段尺寸的差别”,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把连接的地方处理好,是可以接在一起使用的。

网友A:
原理上可以。实际做起来很难,接口的缝很伤滚珠。

网友B:
如果有四根短的,都是单滑块导轨,一样的,可以接长用,行程也增加大,轨道接头的地方要要管,滑块不会滑到那里的

网友C:
可以接起来用的,滑块接头不用特意处理的,我用过THK20的导轨接起来用的,只要把导轨靠在一边上就没问题(要有个靠导轨的台阶)

网友D:
建议短的卖掉,买长的。。接缝在怎么处理还是缝,伤滚珠。
当然,用是能用。。

网友E:
当然可以用,想一下,有些机床行程长达十几米,哪里有那么长的导轨啊,都是几根接起来用的,导轨一边有台阶,靠好,另一边用斜铁挤住,接头处要用线切割把头部倒角切掉,如果接的好,用手摸都很难感觉到。

网友F:
端面需要精加工,抓好直角度,不可倒角,毛刺要去除干净,用手摸不到接缝的时候也大概是在2条以内了

网友G:
并在一起去线切割端面 那样 容易拼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