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接收 的这个天线掉了 自己焊接了跟电线 可以吗 求大大解答

楼主(2012-12-24):
天地飞接收 的这个天线掉了 自己焊接了跟电线 可以吗 求大大解答
就是图里这个天线掉了 我自己焊接了跟电线进去。

网友:
尺寸一定要精确!和以前的一样长,焊点不要有毛刺~~~其实你还不如直接剥屏蔽层那~露出一定长度的芯线,这个长度你去搜搜。2.4G频率下四分之一波长的长度应该就是振子的长度了
请下面补充!

网友:
按三楼的要去做,求尺寸一定要精确

网友:
应该在天线长度上有要求,幸好是天地飞不是futaba,要不哭都找不到地方!

网友:
我的天线被我一刀切断了一般

网友:
不可以 吧

楼主:
那我现在这个情况 近距离 貌似没事情啊 是不是远了 就不行了?

楼主:
以前挂450上面 掉了 没管 也照样飞啊 现在挂固定翼上面了 。 是不是远了 会失控?

网友:
我有一次那一小截线断掉了没发现,飞得稍远一点就失控了,大概20来米的样子吧。直升机更要小心啦

网友A:
楼主可以焊根普通电线后,找个朋友寻个广场,在地面拉拉距离就知道结果了,如果和以前差距不大则万事大吉,假如遥控距离明显缩短再买专用天线换上不迟。即可以验证上面朋友们的说法,自己也有了最有力的发言权,一举两得多好。我虽然对无线电懂得不多,可我知道电波的波长和不闭合的接收天线的长短没有太的关系。

网友:
长度和屏蔽有要求吧

网友:
找根线,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焊根普通电线后,找个朋友寻个广场,在地面拉拉距离就知道结果了,如果和以前差距不大则万事大吉, ...

嗯 好办法

网友(2013-02-03):
那个叫铜管天线2.4G的就是无限路由那些天线 好便宜的3元左右OK啦

网友:
有插头的。

网友(2013-04-18):
这个,估计换了效果也会受影响

网友B:
我的以前飞F22被浆割断了一半,现在放50级板机上照样用,一点问题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