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报警器制作

楼主(2012-12-24):
我把原理图说一下,很简单:用一片LM358运放,一个78L05,一个方型的(兰色的)小多圈电位器。一个12V的小蜂鸣器(长的象电解电容的那个)。
78L05的输出接运放+输入端。78L05的输入接正电源。78L05的地接地。电位器一头接正电源,一头接地,中间头接到运放-输入端。运放的输出端直接接蜂鸣器的+,
接蜂鸣的负接地。(最好用断续音的,这样容易听到)照我说的把电路图画出来,很简单的。调试时只要调整电位器到所需要报警的电压时蜂鸣器发声响即可。(比如10。5V报警:将电压报警器接到一个10。5V的电压上,调整电位器使其刚好发声即可。高于10。5不响,低于10。5响)。应用时将电路的正,地两端直接接到遥控器的电源上即可。
此电路还可以用在各种飞机上,也是直接并到电源上即可。设定好合适的电压。当飞行过程中听到响声就不要再飞了,下来冲电。

楼主:
这是电路图file:///d:/

网友:
请问电位器用多少欧姆的?

楼主:
10K 左右的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复杂 不懂

网友:
没有显示电压  还要每一片电压   这个就没意思

楼主:
如果你使用的运放不是轨到轨的,请按下图制作。d:

楼主:
制作方法:不用做线路板,直接以芯片为基础,将元件焊上就可以了。方便业余制作。下图是半成品。

楼主:
这是成品,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再加一个发光二极管。最后用热缩管封住即可。

楼主:
我的电直和固定翼上都装了这个报警器,飞的时候一听见它响我就将模型飞回给电池充电.方便极了.

网友:
看不懂啥意思

网友:
这么简单不至于看不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