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没人帮我 我就成闪电侠了

楼主(2012-12-24):
北方天气恶劣,飞不了电直   只能晚上回家玩玩模拟器 过过干瘾。 BUT
不知道为什么,USB插口漏电 有木有    一不小心摸到控的金属部分瞬间被电到蛋疼菊紧 有木有   换了个USB口还是被电有木有

在电脑电源附近安装个接地线还是被电有木有   再这么弄下去我就快被电成闪电侠了     现在很苦逼的带着手套玩呢

刚才给朋友打了个电话  他告诉我 把电拔了  点蜡玩  脑残地信了  瞬间一片漆黑有木有  下了80%的苍老师白下了 有木有

路过滴大锅 能不能别光笑  帮帮忙好不好     我该怎么弄 怎么弄 怎么弄....

网友:
家里的电装得不规范  没有接地线 或者电脑电源线假没有接地的线

网友:
火线和0线接反了。

网友:
换个电源。
or
给电源机箱良好接地,呵呵。

网友:
小心  小心

网友:
机箱飞一根线到金属自来水管或暖气片上即可。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个现象,有木有?

网友A:
这个问题肯定出在你电脑上啦。

网友:
首先用试电笔或万用表看看电脑机箱外壳是否带电,如带电想法排除,如不带电,那就是你身体上的静电做祟。
到电脑城买一根静电腕带带上,如果不原花钱,就找一金属手链之类的东西带在手上通过一只1M的电阻连接一根电线,电线的另一头接到自来水管上的金属部分上。
该金属部分要确保和自来水连通。
再有,尽量少穿化纤衣物,由其帖身的内衣及秋衣秋裤,一定要穿全棉的,这样对身体都有好处

网友:
祝你爽飞哦

楼主:
楼上的方法都试过了   没能解决   估计是电脑内部哪个地方漏电传到USB借口上了     最近一直带手套玩呢

楼主:
谢谢LS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