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图像 怎么是反的啊

楼主(2012-12-24):
FPV   小弟今天第一次带设备上天   一直不敢看屏幕飞啊  只是偶尔瞟上几眼  看看高度   有点紧张   怎么显示器显示的画面左右摆动跟机机的左右摆动方向是反的啊     就是机机右偏画面左偏
图传的效果也是一般   问问各位   是不是你们图传画面一直是清晰的啊  不花啊
用的是冲浪者   1400  8060   DOS   大黄蜂OSD   gps   1.2G柏通800     天6A      帮忙看看是不是布局有干扰啊   谢谢
另外电流计测的电压好像不是很准哦

网友:
摄像头反了  天六A 飞FPV 会有干扰 除非是72MZ 的

网友:
电流电压在电池没有使用的情况下是准确的

网友:
液晶显示器可以调整的。

网友:
其他都是对的。你还没有适应。

楼主:
感谢兄弟的回复   祝圣诞快乐

网友:
(1)怎么显示器显示的画面左右摆动跟机机的左右摆动方向是反的啊     就是机机右偏画面左偏
您说的OSD里面的姿态显示吗?
如果你下 载的是horizon版本的OSD固件,出厂固件都是horizon版本的
那么显示的姿态就是会与你飞机姿态相反的
(2)另外电流计测的电压好像不是很准哦
应该先把动力电池接到电流传感器上,在把电流传感器接到OSD上,最后在给OSD通电,否则电压显示会不准
(3)你可以去我们网站下 载Hornet-OSD固件V1.6attitude版本,那样显示就会与飞机方向一直了.

网友:
有些镜头是有“镜像功能的”就是左右颠倒,你可以在地面上看看,如果是,可能是商家调过没给你调过来,要用摄像头的OSD菜单线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