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6怎么不能用蓄电池供电?高手看看!已解决。

楼主(2012-12-24):
我找到一个UPS用12V 38AH/20HR的蓄
电池
,想给IMAX B6供电作为外场充电用,但不知怎么的?接上后不来电,用12V稳压电源又能用,用表量有12.78V电压,是不是电压过高保护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是B6电源插座松动所至。但是插头都是一样的,怎么就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呢?奇怪了?

网友A:
b6用11v至18v都能正常工作,不存在电压过高保护问题,如正负没错估计可能是连线、插头接触问题!

网友B:
蓄电池有木有电

网友C:
b6用11v至18v都能正常工作,不存在电压过高保护问题可能是连线、插头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