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的带锯条有什么利用价值?

楼主(2012-12-24):
有带锯的大神怎么用的?不会直接扔了吧?太可惜了

网友:
没用过带锯,,不过知道这东西是可以接起来的,,不然厂家怎么生产。。。

网友:
应该可以焊回去继续用吧,要不断了就扔了太坑爹了。

网友:
改成手锯条,好用的很。

网友:
找台有碰焊設備的鋸床焊一下再退火後磨磨
還能用的

网友A:
我在山东州烟威公路边上的木料场看到老板就用手用工具焊接,完事就干活。这东西用着得小心点。扔掉哪是太有钱了,在中 国怕是只有败家子才这么干。

网友:
带锯完全可以焊接,我老爸的一位朋友就是专门整带锯的,焊接的时候用两块烧红的铁板夹住带锯,中间还加了啥东西,焊接好之后打磨,还要反复碾压,好像是整平还是咋的。

网友:
用二氧化碳焊机焊接过带锯条,不用退火直接用

网友:
用氩弧焊焊过,焊完打磨直接用,没做任何热处理。

网友:
木工论坛的阿开现在专门做带锯条 不知道能不能焊金属带锯条

网友:
有专业焊接带锯的对焊机,接上跟新的一样。

楼主:
会不会因为断口需要打磨而越焊越短?

网友:
改成手锯条,,比进口的手锯条好用,

网友:
改手用锯条+1
真的很好用
液化气两端退火打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山东州烟威公路边上的木料场看到老板就用手用工具焊接,完事就干活。这东西用着得小心点。扔掉哪是太有 ...

请教大侠,你说的手用工具焊接是什么工具?氧焊么?氩弧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侠,你说的手用工具焊接是什么工具?氧焊么?氩弧焊?

氧焊,等我有机会再去山东再细看看,细问问。蒋校长所说的,不等同于大陆的国情,家用DIY也是如此。

网友:
改手用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