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雕的平面是锯齿状的,怎么办?

楼主(2012-12-25):
各位大神,我买了个雕刻机,用刃径6的铝用铣刀铣了个平面,参数如下:F1600,S20000,进刀50%刀直径,下刀0.2mm,铣的平面如下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在这个铣的小平面中,非红色部分是平的,很光滑,但在浅红色区域是锯齿型的,这是不是Z轴不正?我大概打了一下表,5个丝左右(只是主轴电机下1/3部分)
望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Z轴和台面不垂直?

网友:
Z轴不正,调整方法如下,沿着锯齿方向铣一条,不要太深,越长越好,主轴上固定百分表,旋转打表,相对于刚铣过的那条线,看差多少,微调后重复打表,直到校正为止。

网友:
典型的主轴与台面不垂直
你用个白钢条贴你那个平面上刮下,你那横向的刀痕应该也是两边高,中间低,这个要仔细看才看得到,是的话就确定是Z轴垂直度不行

网友:
不太容易调整好的 遇到这样问题 我一般都无视

网友:
5个丝是怎么测出来的?

测量方法要对才好出数据,这个现象是主轴与x轴不垂直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动力不足?

网友:
要不就是有间隙?

网友:
主轴轴线和X轴(或者Y轴)不垂直。。。。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即使不垂直,铣出来的也只是接刀痕重而已,但绝不会有啥波浪纹,楼主下刀有点狠,会不会刀子摇头晃脑了

网友:
可能主轴有一个方向有摇摆

网友:
如果是龙门式的,可能X轴刚性问题,X轴与Z轴连接刚性问题。

网友:
钢性问题 就是你的机器太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