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un a6 不用保姆 怎么进行放电啊?

楼主(2012-12-25):
如题: 求问!! ~un a6 不用保姆 怎么进行放电啊?

网友A:
放不了,放电只能接保姆

网友B:
新版的不用接保姆 如果你是老板的 只能接保姆

楼主:
看来只有乖乖 请保姆了。。

网友C:
老的不行

网友D:
新款可以放电, 选择模式0 就是放电模式

网友E:
要放电的电池作为A6的输入电源,依此类推。

网友F(2013-03-21):
还是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