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700易损件成本问题,请飞亚拓600/700的魔友帮忙 ...
亚拓600/700易损件成本问题,请飞亚拓600/700的魔友帮忙回答

楼主(2012-12-25):
600和700易损件,比如主桨,尾桨,尾轴,脚架等,大家都买那么贵的原厂件吗,还是有副厂件也能代替?
我在淘宝上看700的原厂件也没几个人买,副厂件也没有,是不是都去实体店买啊,实体店买便宜吗?

网友A:
也想了解下,不然不敢飞

楼主(2013-04-25):
炸机再少,零件也磨损啊

网友B:
600/700这么多选择,没必要yt一棵树。
不过600/700不要卖副厂件危险。
不炸鸡真的不用换什么的, 定期换球头,球头扣就可以了。

楼主:
主要喜欢亚拓的结构和外观,另外玩亚拓人也多,好交流,淘宝上零件也好买

网友C:
600 700除了亚拓 还有很多副厂可以选择 不过就是玩的人不多!比如kds 维鹰 非耐克斯等等!
一个月前我也刚购入了亚拓600DFC 感觉还好! 大飞机不是用来炸的,不保守的动作还是需要450来练习!外加模拟器~~~
大飞机的配件最好用原厂。。

网友D:
600以上最好还是原厂件,万一有闪失就不划算了。大机一般都飞得比较谨慎,很少炸机,所以不需要买很多备件。易磨损的轴承、球头扣之类的东西,感觉不行了就坚决换掉,也没几个钱。经常检查电子设备,保持状态良好就行了。我的YT600n一年多了,有过小惊险,但没炸过,也没发现有什么磨损的问题。仔细算算,和经常炸得稀里哗啦的450相比,花费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