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G7 三段开关 中间档位姿态块不变蓝的问题, 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2-12-25):
今天一个模友买了XG7和NAZA让我帮调节

很费劲的把AUX2弄成三段的了

最上面的档位和最下的的档位GPS、手动均为蓝色了

但是打到中间的档位   唯独姿态块不是蓝色! 调节舵量对中位档不起作用!

看遥控的monitor,中位档确实在AUX2的中间位置啊。。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望高人解答。。。我的DSX9 三段开关  中间档位对应的姿态是蓝色啊。。

下面的图是AUX2打到中间档位的截图:
而且调舵量只对  此三段开关的  最上和最下档位起作用     是不对中间档位起作用

网友A:
调节舵量当然不对,要调节中立点才对,先调好中立点保证中间的时候,姿态模式是点亮的,然后再依次调整两端的舵量,保证手动和GPS模式都是蓝色的

网友B:
调对应通道的舵量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舵量当然不对,要调节中立点才对,先调好中立点保证中间的时候,姿态模式是点亮的,然后再依次调整两端 ...

感谢回帖~

顺便问  中立点在哪调?
看遥控的monitor,中间档位确实在AUX2的中立点位置   但是姿态就是不变蓝
我的DSX9不存在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对应通道的舵量行程

调舵量只对  此三段开关的  最上和最下档位起作用     是不对中间档位起作用的啊。。为何,,,

网友:
调舵角,我天9这样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

顺便问  中立点在哪调?

先调节,sub trim 让姿态模式的蓝色亮起来,然后调整两端的 TRVL ADJ,让手动模式和GPS模式的蓝色也亮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节,sub trim 让姿态模式的蓝色亮起来,然后调整两端的 TRVL ADJ,让手动模式和GPS模式的蓝色也亮起来 ...

好的  我试试~  再次感谢回帖~~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