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大功率电机改220单项运行接线图

楼主(2012-12-25):
三相380v  7.5KW以下大功率电机改220V单项运行接线图,高手看看可行吗

一个启动电容一个运行电容一个转速继电器

网友:
这个是用电容裂相方式,原来我用这个方式转过0618的电机,发热,抖动,噪音都很厉害,据高手说,是电源相位角不同,转业也只是勉强的用,不适宜长期使用

网友:
按图示,是一臂绕组接220,当主绕组。另两臂串联,接启动电容,当付绕组
我的想法是,两臂串联当主绕组,接在220变380的变压器的380伏上,另一臂接电容当副绕组,运行功率和出力都比较好

网友:
别做梦了。1,起动不了,电流太大。2,变压器的15千瓦以上。哈,3000人民币,还的是亲属,卖给你。破产的想法。

网友:
如果是7.5kw的电机,满载15安电流,所需变压器功率380-220=160x15=1920瓦就够了,有2kw的变压器就足以,用15kw的,,,,,,,,

网友:
1楼正解,不适合长期使用,实验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
没力 发热 揪心 让人一天比一天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