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技术 z15 FPV模式下头像歪斜调整

楼主(2012-12-25):
请问DJI的技术工程师
我的z15 FPV模式下头像会歪向右边...gps与IMU都有贴正!!
这总情形该怎么解决??

网友:
我这两个z15的传感器都值斜着的

网友A:
偏差正负5度以内都是正常的,暂时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差正负5度以内都是正常的,暂时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官方解释?

楼主:
大家的都一樣???

网友:
都一样,而且无法校准,这点不太合理,特别是模式切换的时候,一下就歪了

网友:
我的有时候歪,有时过一会儿会正,上天后会慢慢歪几度

楼主:
奇怪了...Z15锁定画面能锁的那么漂亮...怎会中立点定不准呢?!

网友:
楼主遇到的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这个是由于飞机悬停时水平转动方向会摆动,为了让云台不受飞机水平方向摆动的影响,在飞机悬停时(不动时)云台跟踪机头方向会有一个小角度的不响应范围,所以摆在地上不动的时候会偏到一个方向去。当飞机动作之后就会缓慢回到机头的的方向。

楼主:
唷...原來是這樣子....
了解了....感謝您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唷...原來是這樣子....
了解了....感謝您解惑!!

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
原来如此,下次飞的时候观察一下看看

网友B:
擦的,我们这是哈尔滨,还以为天冷冻的水平仪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的,我们这是哈尔滨,还以为天冷冻的水平仪不准了。。。

哈尔滨~~~好冷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