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固定翼前辈推荐一款小飞机

楼主(2012-12-25):
完了几年模型了,技术长进跟不上城市发展速度,飞场越来越小,之前飞天狼星的场地今天也被地产商围起来了,另外时间也紧,所以想求固定翼前辈推荐一款小飞机,目前发现的就只有mini天行者一款了,主要拿来在小区,停车场,公园飞,功率,速度都不要太大,翼展一米内最好,飞翼也行,能负载一个100g的minidv最好,麻烦咯

网友A:
FW 飞翼的,空机250块
翼展:800mm

机身长度:620mm

起飞重量:250G

RTF配置
空机身EPO material,
遥控器4CH 2.4GRC
充电器charger
桨8*5 propeller
电池11.1v 450mAh 25C Li-poly Battery
电机2621-1100KV out-runner BL motor
电调20A ESC
舵机5g Servo

网友B:
sportester 运动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W 飞翼的,空机250块
翼展:800mm

ok,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ortester 运动星

去看看,什么样子,谢谢哈

网友C:
JDTMini-Max JDTMini-Max 适合您 嘿嘿

楼主:
自己改造一个手抛的

网友D:
冲浪者啦,你一定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浪者啦,你一定喜欢

这种翼展1.4的电滑已经飞过天狼星了,感觉还是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JDTMini-Max JDTMini-Max 适合您 嘿嘿

没找到啊,不知道可否发个连接呢

楼主:
这个也许适合:
EPO耐摔5通新手入门仿真机wilga2000
技术参数:
翼展:950MM
全长:687mm
马达:外转子无刷电机
电调:无刷12A
舵机:8克*1个 5克舵机3个
电池:7.4V-1000mAh
起飞重量360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