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nano mpu6050 hmc5883l 自组飞控v1

楼主(2012-12-25):
这是改进的第二版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0158&extra=

第一版缺点:洞洞板没规划,背部飞线杂乱,焊完后发现可将接收机插针和电调插针放在arduino nano的d2-d12针脚的那一侧,方便洞洞板背部走线。(d2,d4,d5,d6,d7,d8,d12接收机;d3,d9,d10,d11电调)。把mpu-6050和hmc5883l模块放在arduino nano的a0~a7针脚的那一侧,方便连接a4-sda,a5-scl,3v3。

照片上箭头为标注的飞控front正方向,mpu-6050和hmc5883l的实际安装方向,请问通过这两个模块xyz标注(黄圈里的),mwc中关于传感器的轴定义代码怎么改,最好能给解释为什么这么改,谢谢。

/* individual sensor orientation */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Y; accADC[PITCH]  = -X;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看了下mpu-6000/6050 的pdf文档,轴向定义如下图,可是看了还是不知道模块实际摆放位置怎么和wmc中的轴定义xyz对应起来,老手们给说下呗。

网友A:
楼主写程序真不错 但是焊工真心不怎么样  不应该用双层板的 还有 后面应该用好一点的锡 直接走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程序真不错 但是焊工真心不怎么样  不应该用双层板的 还有 后面应该用好一点的锡 直接走锡的

哎是呀这是个技术活,我会努力提高焊功的。谢谢。

网友:
期待大作,程序都是自己写么

网友B:
自制APM哦

网友:
怎么不用双面板腐蚀一块呢,比这个漂亮多了,还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制APM哦

这是mwc

网友C:
我也焊了一个,不过是放在固定翼上面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焊了一个,不过是放在固定翼上面的,效果不错

兄弟给个你洞洞板焊接的反面,看看怎么焊接飞线,学习学习。

网友C:
你现在纸上设计好电路,最好不要用飞线,晚上回去拍个照给你看

网友:
高手!希望有天也能达到楼主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纸上设计好电路,最好不要用飞线,晚上回去拍个照给你看

感谢分享,不用飞线一般使用什么来连接针脚,我对电路板这一块还真的不太熟悉。

网友:
楼主你做的是什么东东??能用不?能卖不?

网友(2013-07-21):
顶,我也没弄明白,怎么摆。

网友:
又一才气B人   的  这样弄下来好玩  就是重了点

网友:
烧写固件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看了您的自组飞控 请教下,小弟是个门外汉
MPU6050 和 HMC5883L 都是通过IIC总线链接的,那接线怎么接法?板子上的SCL和SDA分别连接2个传感器的SCL和SDA线吗?另外我还有一个气压计 也是IIC总线的,也是这样连接吗?

网友:
我用arduino pro mini +GY-86(MS5611 HMC5883L MPU6050)三排插针直接从侧面焊接,整个飞控可以做到mini板那么大34X18X11.

网友:
y轴横滚x轴俯仰z轴偏航,把y轴对着机头方向就对了。

网友:
这样布线会不会有干扰呢?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现在MPU6050模块到手了,但是测试程序过不去,板子上面那个DA0怎么接呀,我接到Vcc和GND,1602上面都显示-4,而且都不变,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连接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3-12-26):
能否pm我QQ  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阿莫上有个PCB文件打样的不用这么麻烦了,我的也用完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个nano+GY86,刷的MWC2.3 固定翼模式。接线用了nano扩展板 几乎不用焊接。不过,有个调试的问题。控上油门在GUI里显示正常,但是电机不转,需要解锁吗?如果调试?

楼主:
美国手左油门摇杆拉到右下角3秒解锁,拉到左下角3秒加锁

网友(2014-03-12):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不用飞线一般使用什么来连接针脚,我对电路板这一块还真的不太熟悉。

用杜邦线来先连吧,因为一开始这样子好弄点

网友(2020-02-21):
请教一下,GY521模块和arduino nano怎么连接啊?我烧的是mwc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