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准会用dx8设置mcpx,我有怪问题????

楼主(2012-12-25):
第一次上电能对频能飞,但一收油门落地,蓝灯频闪,再推油门尾桨,大桨不转,但可以控制舵机前后左右上下,重新再装电池又可以飞,看了几遍说明书!都设置不了,真系激死人!在此请教各位会的高人,麻烦指教下,多谢,多谢

网友:
根源在于你没有加入蚊子群。

楼主:
搞掂!感谢万能的论坛!V2的话对频过程是这样的,上电池,蓝灯闪烁后,按住对频键开控,看见控上出现对频的英文后马上放开对频键,同时尾舵打右,直到蓝灯长亮,记得,直到蓝灯长亮哦!OK,对频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掂!感谢万能的论坛!V2的话对频过程是这样的,上电池,蓝灯闪烁后,按住对频键开控,看见控上出现对频的 ...

这么麻烦,不是直接开控就能对啊

楼主:
我都糸第-次,不知系控,还是V2的问题!反正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