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磨笔改电...多图

楼主(2012-12-25):
今天终于买到了磨笔.样子是不是狠帅!!!

拆机过程.工具忘了拍照片了.就是螺丝刀,内六角.钳子之类的.......
拧松了螺丝取出外套,这个外套只要是固定转数气门阀的

来张特写.固定螺丝清晰可见

接下来取下转数气门阀

网友:
坐等直播,呵呵呵

楼主:
图片超过限制了.继续发
这个是拆了导气管后的

接下来拆夹头

先拆护罩

拆完护罩后发现夹头无法拉的出来..悲剧了.
把磨笔竖起来放在凳子上,夹头上垫木板钳子用力往下砸.夹头居然纹丝不动.
尼玛.80元的山寨货居然卡的这么紧..难道内部加了胶水?????

灵机一动!!!把它放在500W的太阳灯下爆晒加热...
加热到大概80度左右就拔出来了.
下图为拔出来后的转子和夹头.

在这里要赞一下.三轴承结构.帅!!!!

网友:
坐看直播
        欣赏大作
                 有心仿制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
前轴看了好象是4.0MM的
后轴应该3.2MM的.
把一根子带的磨头穿过去还有点空隙.
而且轴很短,装好轴承后就没有多余的长度来接电机的轴了.
我想用这种电机:2040内转无刷电机.输出轴是2.3MM的
电调用30A的.12V10A开关电源.

想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做轴联

网友:
关注,手头有一个。打算山寨个

网友:
等看精彩,,快坐下,

网友:
所有的原厂的都是十字连轴。

网友:
关注这个电机的寿命

楼主:
找到轴连器了.就是图片的这种..不知道能不能用.

现在电机电调还没有买.等过几天再买.明天就要搬家了

产品名称:2.3*3.18锁头

规格:

接电机轴=2.4mm 接软轴=3.18mm

长度=20mm

2.3*3.18锁头,常用于无刷电机轴为2.2mm,软轴总成为3.18mm电船使用,采用M3内六角机米螺丝固定

网友:
我也有个,看结什么果

网友:
了不起,這可得關注下才行,LZ加油。

网友:
关注、!!!就不知道耐用不耐用

网友:
不会烂尾了吧?

网友:
花50买了套气磨用了两次就转不动了耗气太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