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转不锈钢老烧钻头

楼主(2012-12-26):
不锈钢方管,8毫米的眼,烧了3个钻头,后来加水好一些,是hss的钻头

网友:
买含钴钻头,还有不锈钢专用切削液卖!两个配一起好用!

楼主:
看来钻头还是不够用啊,有通用的买一种就行了

网友:
反正我是最低速钻孔从不烧钻头的。

网友:
先重新磨一下钻头,低速+酱油试试

网友:
壁厚小于1MM,可磨制支三尖两刃的

网友:
用专用的钻头,普通的,是很难钻的。

网友:
手电转的转速太高

网友:
使用哈尔滨的钻头。,,,低速,可以钻不锈钢

网友:
一般的钻头也可以打不锈钢,只是磨钻头要磨的好,不要磨成钻铜或者铁的后角

网友:
关键得低速
如果速度控制不了,还是买含钴钻头吧

网友:
热熔钻了,应磨成薄板钻

网友:
钴钻头好些!加切削液!

网友:
钻头磨快点,速度慢点,压力平均点,就可以钻了.

网友:
我想让它烧都难.呵呵.钻头后刀面,要陡一些.

钻头前角要大一些.注意手法.用一比多切割片给钻头分别开两个卷屑槽,就可以增大前角.

不烧钻头的秘决就这两个.

打一两个孔足够了...若要打一百个,就要讲效率.

用上工.HSS-E的.不锈钢专用钻头...跟普通的钻头.螺旋角不一样.要密一些.另外.硬度和耐磨性都要强一些.

钻头如果会磨..其实是可以用很久的..6mm的钻头.如果用上工HSS-E,磨一次可以打一百个不需要复磨.照样有很高的效率.

网友:
很佩服楼上的老法师,磨钻头真的是一门学问

网友:
电钻还是台钻。电钻最好还是用好点的钻头吧。台钻用一般的也可以。钻硬东西一个字慢。速度要慢。下压也要慢。

网友:
买高钴钻头吧

网友A:
钻的转速要慢点,冷却,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