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才多,我想跟大家请教一个电池和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2-12-26):
主题是:某设备上的一个要求输出20W功率的马达。

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用12V,20W的马达,直接接12V的电池,但是电压的使用范围只在电池充满电的13V~11V这个范围,因为这个范围能输出22W~18W的可以接受的功率

               第二种方案是连接一个6V的稳压器,再带动6V,20W的马达持续输出20W的功率。

最后要问的问题是:用哪一种方案能提供最长的工作时间。我自己觉得第一种方案,当电池电压降低到11V的时候就没用了 ,那么电池的0~11V这个区间的容量不是浪费了吗?

网友:
你想把12V电池用到0V?
我看错了还是你说错了?

网友:
第二方案当电池到11伏时同样带不动电机了,原因是电池给不出大的电流了

网友:
保护点设在10.8伏吧

网友:
理论上没有中间机构会更长。。

因为中间机构也在耗电。。

网友:
12V电池放电到10点几11V已经算没电了,要是再用这11V以下的电就浪费电池了

网友:
首先反感“某设备”三个字

其次请问楼主 你是打算让电池一次性耗完电吗??

最后建议楼主再加强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
把电池的电都放光光,那电池也死翘翘啦
电池的 安时(AH) 越大,带负载时间也越长 (相同负载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