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浆扩孔问题

楼主(2012-12-26):
浆想装在子弹头上,浆孔太小,手上没有电转等工具,只有用螺丝刀扩孔,扩的孔不同心导致震动太大,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先谢了

网友A:
这个 反正你这个不同心的桨肯定是废了
第一呢 我遇上的 都是孔略小于轴的 我都是用小刀在桨的边缘刮成广口状 然后硬拧上去的 这也不是啥好办法 凑合用吧
第二呢 买个专业的球头刀扩孔应该没啥问题吧
再…我也不知道了 帮顶

网友B:
我也扩坏过桨,所以以后买桨时,孔就很注意了,建议找一个圆形的钢锉,一边向里套一边磨到合适的位置,总之扩不好就废了,其实电钻有时也不容易扩正,也不容易同心。

网友C:
扩孔不是个好办法,桨会不平衡的,还是买合适孔径的桨吧。

网友D:
电钻转速太高了, 容易扩偏.....!
最好采用绞刀扩孔....! 这样才能保证精确度....!

网友E:
买大口径的桨,里面有搭各种环......

网友F:
有种工具叫扩孔锥

网友G:
其实买合适的桨最省事,普通桨又不贵。不管你用任何一种扩孔办法,都会有点不平衡,最好用之前再平衡下,稍微有点,不影响什么的。现在大部分的电装,拉力都是远远大于飞行所需的拉力,稍微损失点无关痛痒。。

网友H:
买吧,扩的没有震动太大

网友I(2013-04-15):
我扩坏了好几条了 扩孔器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