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冰人双推

楼主(2012-12-26):
在家空闲进了点冰人的升级件改组一下飞越450PRO,升级后终于感觉到什么叫丝般顺滑,但是连接尾桨夹螺丝长度有点长了,只好加装几块垫片样子有点难看,希望冰人改良一下,这样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
这个尾桨夹好像都有一点虚位

网友:
哎!我还以为冰大发错螺丝,原来都这样啊!螺丝确实长很多,没有垫他,一样用!

网友:
等改版再入!

网友:
也去搞一套耍

网友A:
螺丝长一点  可以截掉。加垫片的话增加离心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长一点  可以截掉。加垫片的话增加离心力的。

那两颗是轴套螺丝,改短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长一点  可以截掉。加垫片的话增加离心力的。

网友:
看来我都要搞一套玩玩了

网友:
入了两套、爽!!

网友:
我最近也准备入一个

网友B:
7075家的双推和推力尾桨夹也快上架了,双推尾滑套座好像也是推力轴承的设计,还有专利的PRO款十字盘,换轴承方便,专利产品噢,上架了入一套试试和冰人的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75家的双推和推力尾桨夹也快上架了,双推尾滑套座好像也是推力轴承的设计,还有专利的PRO款十字盘,换轴承 ...

7075那边一直在等啊。。。说是元旦,还是得等。

网友:
准备搞套试下

网友C:
螺丝是定做的,特意加长的,避免锁紧连杆而导致不顺,放心用吧,没有任何问题。
摇臂用长螺丝穿过固定的方式虽然强度比较好,但用久后会产生比较大的虚位,建议用配套的轴套螺丝上下固定。
你的变距环好像有摩擦螺丝的痕迹,不行把摇臂固定螺丝改成2*4.这样就不会碰到变距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是定做的,特意加长的,避免锁紧连杆而导致不顺,放心用吧,没有任何问题。
摇臂用长螺丝穿过固定的方 ...

果然是冰大出品的,一下就看出了,初次安装时没发现变距环被螺丝顶住,后来加个垫片解决了,之于哪个轴套螺丝真心不喜欢,多出来哪里很难看,冰大看看能否再改短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丝是定做的,特意加长的,避免锁紧连杆而导致不顺,放心用吧,没有任何问题。
摇臂用长螺丝穿过固定的方 ...

尾桨夹的轴套螺丝能锁紧吗·····我担心一拧紧会伤到尾桨夹的螺纹  原装的有铜套撑着  只是铜套跟塑料8字臂间活动····      能不能用台阶稍微粗一点的螺丝····   或者螺丝上有个凹槽   塑料8字臂装上去之后再扣个卡簧  让螺丝锁紧时候能受力···

网友:
改组双推

网友D(2013-10-13):
我双推跟尾波固定的地方很奇怪,冰人的宽了很多

网友:
看别人的都漂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双推跟尾波固定的地方很奇怪,冰人的宽了很多

冰人 尾双推有 好几个型号的。是不是你买错了?

网友:
450么,越便宜越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冰人 尾双推有 好几个型号的。是不是你买错了?

买的pr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的pro吧,

  第一张是稍微改装过的,第二张是 原装的 由于新到的 电装还没到货所以不大清楚具体性能

网友:
不是长  是你蟹爪装反了。。。

网友:
冰人 亚拓 7075的尾巴确实都好用

网友(2014-02-24):
螺丝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