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0级的电固动力

楼主(2012-12-26):
小弟要入50级sbach 342  3d固定翼电动飞机,不知道配什么动力系统,求推荐,包括电动机,电调和电池
最好是用4s的电池,可以用我的电动平跑车上的两个2s 4400mah的电池串联,这样就不用买新电池了,谢谢啦

网友A:
一般是用4250(外转子尺寸)级别,KV750的电机,电调60-80A,桨是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4250(外转子尺寸)级别,KV750的电机,电调60-80A,桨是14*7。

电池可以用4s 4400mah吗

楼主:
电调我已经决定要好盈天行者60a-ubec 支持2s—6s的。
总结一下就是两个问题:
4s 4400mah电池用在50级飞机上合适吗?
如果可以,配4205,kv多少的马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我已经决定要好盈天行者60a-ubec 支持2s—6s的。
总结一下就是两个问题:
4s 4400mah电池用在50级飞机 ...

4250级别马达,4S电压适合KV值是750左右的,6S是500左右。在此基础上都适合配14*7的桨。

网友:
4S建议用4020也就是5050级别的,小了会很不爽。

网友:
电池有点重了
要不干脆你买110E,8S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