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请教刀具使用

楼主(2012-12-26):
最近遇到个郁闷的问题,请教各位老大支招;
情况大约这样,雕刻机切割50mm厚的pom板,6mm双刃立铣刀,长度放到55mm左右,用螺旋下切1.5mm,F800,主轴转速24000;震颤声音很大,雕出来的工件侧面有很明显的跳刀纹路,且过切(加工面逆铣),断刀2次。
但平时我的用立铣刀,即使是这个长度的刀具,切割1.5mm厚,不是全刀宽切割时,比如6mm铣刀开粗切5mm,F2000的声音也没问题,表面也很光滑;请教一下各位大大,像这种深挖槽切割的活,该选什么刀(还不能从毛胚外进刀,需要扎下去)?
现在比较郁闷的就是,这种深挖槽的活,由于刀具和槽就是一样宽,刀具与工件摩擦共振,根本没法跑快,跑快就死……极大影响效率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31 09:40 审核通过

网友A:
这问题以前好像看过,把铣刀后面一部分直径磨小点

网友B:
要预先打个下刀孔 ,如果是在下刀的地方有很大震纹的话.
也可以降低下刀速度,我切钢要么就是先打下刀孔 ,要么下刀的时候f=5

网友C:
双刃 本来就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