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刷电机铭牌的意义

楼主(2012-12-26):
本人新手,最近想在一个现成的双桨直升机模型上搭载一些物品,但是事实证明载重能力有限,我搭载60g左右的东西,就算遥控器推到顶,也飞不起来。

于是我想着提高升力的办法。之前想着更换螺旋桨,但是由于螺旋桨的长度对于我这个模型来说有最大直径限制,所以也没找到合适的;

现在想着要是换一个转速可以达到更好的电机应该就行了吧!

好吧:前边这么罗嗦现在才进入正题。我这个共轴双桨直升机用的2个马达是图上的这个,马达身上写着应该是"FK131-4320"。

我谷歌百度搜狗半天这个信号也找不到任何东西,所以想请教各位魔友:

1.这个马达的型号编码是什么意义?

2.我如何选择一个转速更高的马达?

2-1.好像有刷电机不谈KV值么?那有刷马达类似于KV值的参数是啥?

===================
这个马达其他相关参数:
尺寸:27mm*20mm*10mm(约值)
齿轮:小铜齿轮,直径约4.2~4.3mm,10齿。

下边一幅图是我用示波器测的直升机输出到马达PWM信号:
周期:≈492us
频率:≈2MHz
+占空比:最小42%,最大78%
幅值:高电平:-3.78V,低电平小坡上端是-4.0V,小坡低端是-4.11V

其他还缺啥信息我可以再提供,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只知道这电机就是131有刷电机,如果想载重,加大电压就可以了,不过电路板受不了是真的。

网友B:
这电机像是环奇852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这电机就是131有刷电机,如果想载重,加大电压就可以了,不过电路板受不了是真的。

加大电压貌似真的是不太可能。你说的131有刷电机这个“131”有没具体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像是环奇852上的。

你可以确定么?
因为我这个本身并不是什么型号的直升机模型,只是一个玩具类的。

主要是想从这个型号代码中知道它参数,我才能挑选转速更快的。

话说转速我自己怎么测……好像困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确定么?
因为我这个本身并不是什么型号的直升机模型,只是一个玩具类的。

确定,环奇852四通双浆玩具飞机用的就这个电机.13143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环奇852四通双浆玩具飞机用的就这个电机.1314320

恩,谢谢你!

再追加询问:“FK”、“131”、“4320”这些字母数字是否能指示这个电机的参数?例如转速啊,功率啊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

再追加询问:“FK”、“131”、“4320”这些字母数字是否能指示这个电机的参数?例如转速 ...

对的,是表示它们的物理参数和电气参数.具体值不太清楚.玩具电机寿命很短的.研究它没有多大意义,坏了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是表示它们的物理参数和电气参数.具体值不太清楚.玩具电机寿命很短的.研究它没有多大意义,坏了就换. ...

这不就是想换一个转速更高的么!可是我不清楚是不是数值越大转速越高?所以不了解它的意义我没办法选呀~
我不是要换个一样的,我是想换个更给力的。

刚才回复你完了我在淘宝上找到一个环奇852的马达,但是标注的代码貌似我和这个不一样:

也这个好像是FK-131PH-3055/39?这又是啥意思?

网友C:
厂家不同也不会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不同也不会一样吧!

唉!谁知道呢!所以要是这些个字母数字指代具体参数的话,还可以有办法选择。

BTW,你的ID是我最爱的零食啊!浪味仙,真好吃~!

网友:
有的玩具产品根本就没有按照国家标准标注,很难查找.还有,玩具开发有一定的保密性,一般都不提供相关参数.否则,玩具厂商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网友D:
131是电机型号,4320代表,线径0.43毫米,每股绕线20圈。需要同等条件下,想动力有所提升,尽量线径稍微粗点,绕线圈数少点。试试131型4517...等电机,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1是电机型号,4320代表,线径0.43毫米,每股绕线20圈。需要同等条件下,想动力有所提升,尽量线径稍微粗点 ...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我会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