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模友给参考下能用于山洞探险的图传设备

楼主(2012-12-26):
各位模友帮小弟出出主意,有没有什么图传设备能用于山洞探险的。地理环境是离地面最多4-5米,纵深不超过30米。一般的设备就怕穿透力不够 不能很好的接收图像!

网友A:
纵深不超过30米  一般图传就应该没问题   我的5.8G图传绕到楼后面也可以正常接收

网友B:
盗墓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盗墓专用?

网友C:
30m? 还不如 拉根电线 还可以高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m? 还不如 拉根电线 还可以高清

高,实在是高,万一迷路了,摸着电线就出来了。

网友D:
拉电线吧.迷路了顺着电线出来.用图传就不能顺着电磁波出来了

网友(2013-01-31):
引用 网友A:
纵深不超过30米  一般图传就应该没问题   我的5.8G图传绕到楼后面也可以正常接收

你的5.8g图传功率多少传输距离多少?传输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纵深不超过30米  一般图传就应该没问题   我的5.8G图传绕到楼后面也可以正常接收

你的5.8g图传功率多少传输距离怎么样?传输质量了?

网友:
30米也就拉电线最靠谱了哈

网友(2013-03-11):
拉电线吧.迷路了顺着电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