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我螺给你看。。。。精彩螺炸视频

楼主(2012-12-26):
第一块电测试平衡,切返航模式飞行
http://www.tudou.com/v/J3CE_hBo2m0==.html
第二块电螺炸视频
http://www.tudou.com/v/VMTreS_0PfE==.html

网友A:
螺旋之前飞机有个仰头阶段 然后右接近80度副翼转弯 应该是失速大角度转弯造成的

网友B:
楼主的转弯角度太大了吧,估计有90度;我猜测是由于机身倾斜角度太大,造成失速螺旋,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正!共同学习!

网友C:
没我惨,不过,我感觉我比丢机的好点。我的可能是电池没固定造成的。

网友D:
前几天我也遭遇螺旋了,然后,,然后,,,就没有找到。。。。。。。。。。。

网友E:
侧滑转弯,杆拉太大,机翼失速了,机翼和地面垂直的话是没有升力的

网友F:
这么大的角度转弯?

网友G:
我觉得吧 这是楼主的原因 硬是要把以平稳为主的飞机变成特技飞行 从没见过飞fpv要用90度的bank转弯的 机翼失速那是肯定的 下一步就是螺旋

网友H:
以前没见过天行者时觉得不好飞,因为论坛上老是讲它螺。后来本地一位没飞过固定翼的模友入了天行者1680,见他飞过几个起落之后,不螺啊!

网友I:
原来如此,估计我以前也是转弯过打螺旋了

网友J:
天行者超过45度转弯就危险了。大风天超过30度都危险。我们都是调最小25度内转弯的。楼主不要小看这个特性

网友K:
这不叫螺旋吧

网友L:
我来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