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能 买到遥控器的电位器

楼主(2012-12-26):
遥控的电位器不灵敏了,拆下清理的时候搞坏了,请问哪里能买到那种电位器。带整个摇杆的也行。穷人换不起控,如果有t宝链接也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
什么控的?

网友:
天地飞的好办。。其他的就难了,这些电位器都是专门定做的,一般没有卖的。

楼主:
杂牌的控,看来只有省吃俭用换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杂牌的控,看来只有省吃俭用换控了

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去电子市场看看,一般就是买5个10个的,一个很少人会卖给你,电位器都是可以买到的(只要不是专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去电子市场看看,一般就是买5个10个的,一个很少人会卖给你,电位器都是可以买 ...

b5k的型号,阻值好像是5k吧,也买过同阻值的,不过就是角度不同,65度的转角很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b5k的型号,阻值好像是5k吧,也买过同阻值的,不过就是角度不同,65度的转角很难找

那就帮你了你了,看谁有尸体,收个回来!

网友B:
拆开自己用铜箔整一下碳膜,再弄一下限位,不就是65度的了,不过这种修改的电位器只用到单片机AD转换的控,而不能用在模拟或数字芯片做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自己用铜箔整一下碳膜,再弄一下限位,不就是65度的了,不过这种修改的电位器只用到单片机AD转换的控, ...

是ad转换的控,不过弄碳膜这个也要技术啊

网友:
有电位器的照片吗?

网友:
都没有图片,各种遥控用的电位器是各不相同的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44.ZaXxaF&id=7811285490

呵呵。谢谢了

网友D:
我有个T10C原装全新的电位器(带摇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T10C原装全新的电位器(带摇杆)

我有意,多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