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选择 Spektrum Dx7s 还是 Futaba T8FG Super ???

楼主(2012-12-26):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DX7S 港币 2490
T8FG 港币 2950

写出你选择的理由

网友A:
8FG,嘿嘿,算是主流的直升机控,JR的卫星貌似有失控的概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FG,嘿嘿,算是主流的直升机控,JR的卫星貌似有失控的概率···

任何控都有失控概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任何控都有失控概率,

这个怎么说呢,本地的俱乐部里,JR的卫星一个月连续失控了两次,让两位同学分别报废了架亚托700,一架顶配450,F家的控一直没有失控的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本地的俱乐部里,JR的卫星一个月连续失控了两次,让两位同学分别报废了架亚托700,一架顶配 ...

样本太少

网友:
飞丢DJI多轴的,十个有八个用的是F控!
失控原因不全是控。

网友:
别选T8FG了,加点钱买T14SG吧。带双向传输的。

网友:
买什么控啊?直接玩风筝不就OK啦。

网友(2013-03-14):
JR和DX7S什么关系

网友(2013-05-19):
自由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