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迷上了微型机 入了superlink 1g接收开搞~~

楼主(2012-12-26):
自从看了
这个机型真是好飞,36楼吊机,正筋斗,倒筋斗   ...23 tgjohn

先生的帖子,感觉真是不错,呵呵

废话不说,喜欢就开搞!

futaba没有超轻接收机啊,入了个superlink的1g接收

全轻木机身  机身+电机+接收机11g,本来用了2个3.7g舵机,发现太重了,还得换

顺便请教老鸟一个问题,这机做到多少g以内会比较好飞?

网友:
怎么感觉和dsm2一样

网友:
那个接收机应该是飞梦的1G 接收机。你的飞机做到11克已经很不错了。
你用这个接收机接下来的话估计只能用电磁舵机了。加上电磁舵转换板。两个舵机做完应该能在15克上下呵呵。
其实有一种接收机板载2个直线舵机。总重量2.7克上下。

没有提到飞机的翼展?没有提到拉力?所以不太好说你的飞机多重好飞

我也是个菜鸟随便说说。说错了轻纠正呵呵。

网友:
小飞机不能3.7克舵机,需要dsm2的一体直线舵机或电磁舵机

顺便借用秋秋的鸡鸡说明一下

此机起飞13克,dsm2的一体直线舵机

网友:
TG借用俺的图,做的不好,没好意思发坛子上。现补一图,70mah电池,连接线全套未减重,起飞13.6克。

网友:
哈~~又一个走火入魔的

网友:
原来电机要放在这里,吼~~~~~~我的胶水用多啦?那么重

网友:
楼主兄弟,这个小飞机你哪里买的啊?不是有介绍,这个JJ电机有三种安置方式吗?头前拉,翼前拉,翼后推。另外,据原创厂家说,10.5克会很好飞。貌似有魔油13克也觉得很好飞。你的接收板带上舵机,电池,怕是要超了,最好是用2.7克的mini接受,集成俩个直线舵机的那种。30-80mah电池,应该可以了。不然怕是得上电磁舵。

网友:
另外,我的这个JJ没有上轮子,已经11.88克了,30mah电池,mini接受。家里飞头略重,还需要进一步调整重心。

网友:
LZ,这个迷你机在室内飞得开么?

网友:
这飞机好像不太慢,不过样子挺漂亮。挺喜欢。如果用比例设备,起码得这种4合一的接收机了。

网友:
这个JJ不属于飘飘类的,飞行速度是不慢,如果在室内体育场地,还可以做连续的空翻。姿态优美,一般家里不太好飞。

网友:
楼主的接受是DMS2的吗?用的什么发射模块?我也是10C控想改DSM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