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V 地面显示清晰度的问题!

楼主(2012-12-27):
我第一次上PFV 用的是5.8G 1W图传+700线摄像头+15寸屏,载机是亚拓500PRO+APS!在家里看试图传和显示屏的时候 图像都还挺清晰的(只是有些变色),可我到外面用直升机飞FPV ,为什么画面就不清晰了呢?如果这么不清晰,那么玩FPV 有什么乐趣啊?

               问题1-- -画面有重影,是震动照成的,但问题是固定翼飞fpv就没有震动现象吗?

               问题2--- 在外场飞FPV,经过图传传回来的图像物体颜色不清晰了!画面太不清楚了,。(排除显示屏图像的问题,屏幕外场无反光现象,哪怕是太阳直照也挺清楚
               问题3---5.8G 图传 对GPS 到底有影响吗??

               如果这么不清晰,那么玩FPV 有什么乐趣啊?    求指教啊!!!

楼主:
大家玩FPV 都很清楚吗?

网友:
我们用的普通图传传回的视频本身就不清楚,如果想用高清图传,价格基本上是一辆中档国产轿车的价了吧,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的,所以忍忍吧!!

网友A:
回答1:减震措施不可省,固定翼比直升机的震动小,可以关了油门滑翔,震动接近0
回答2:损耗,提高接收信号质量、更换线数更高的摄像头
回答3:民用GPS的频率在1575MHz,和图传5.8G不同频,只是图传发射天线离GPS近了会干扰它正常工作

网友:
5.8G图传,跟人感觉没有2.4G的清晰

网友:
技术贴吧,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1:减震措施不可省,固定翼比直升机的震动小,可以关了油门滑翔,震动接近0
回答2:损耗,提高接收信号 ...

感谢楼上的回答!GPS 与5.8G 频段不同,但距离近了,还是会干扰GPS 正常工作,既然频段不同,怎么会产生干扰呢?还有我的5.8G 发射机距离GPS 大概有12CM ,不知道这距离够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0ODgxNTMy.html 看看我们的

你的地面站不错啊 ,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OSD ?有显示GPS 经纬度坐标吗?

网友:
OSD是400多的,什么蜂雀版的,能显示消耗的电池容量,比较实用

网友C:
这是因为图传系统和动力电共用造成的,不飞的时候图像不会受到影响,但一飞起来立刻就会有干扰,分开供电问题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图传系统和动力电共用造成的,不飞的时候图像不会受到影响,但一飞起来立刻就会有干扰,分开供电问 ...

感谢指导啊!有空买个电池研究下,只是直升机我用的动力电就是2快电池并联,又要加一块电池了,蛋疼了

网友(2013-01-28):
直升机的震动很大,固定翼震动频率远高于旋翼频率所以忽略不计。

旋翼的干扰会直接干扰反射视频信号,你可以慢速的在地面转动旋翼体会一下反射干扰

网友:
至于乐趣吗,就蒙着来吧

网友(2013-03-17):
能飞回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