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材料的挑选

楼主(2012-12-27):
自己在家里没事DIY点小东西,材料总是没有固定来源。

前天去钢材市场,买了几块料头,回来粗车扒皮,发现一块可以车得光,一块车不光,试了不同转数,也达不到一样的效果。用的是数控刀。

是材料问题,还是????

如果是材料问题,如何挑选,可以找到容易车光洁的料呢?

网友A:
也可能是你床的刚性问题,一个离卡盘近,一个离卡盘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你床的刚性问题,一个离卡盘近,一个离卡盘远

现在是粗的那块料,车的比较光,细的反而不光了,我试过不同转数,只是没敢太快,因为还没扒完皮,有点偏心。

网友:
帮顶
一般来说,光面点的是钢。

网友:
一般在同样条件下材料越硬越容易车光,个人观点不对勿怪

网友:
A3 PK  45#也就这效果!

网友B:
这是线速度的问题,跟材料没关系,同样切削条件下,实际上是粗的光滑,或者这样说:车端面的时候,转速一样,用自动进给,你会发现端面最外面的刀痕圈圈细,越靠圆心的越粗糙,同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线速度的问题,跟材料没关系,同样切削条件下,实际上是粗的光滑,或者这样说:车端面的时候,转速一样 ...

我试过,把细的那块料,用更大的转数,不同的吃刀量和进刀速度,效果也不好

网友:
能看下你的床子吗

网友:
也想看看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