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wii mwc中传感器轴向定义代码的一个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2-12-27):
关于multiwii mwc中传感器轴向定义代码搞不明白,照片上箭头为标注的飞控front正方向,洞洞板上是mpu-6050和hmc5883l的安装位置方向,请问通过这两个模块上面的xyz标注箭头(黄圈里的),下面的代码怎么改,最好能给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么更改(是不是和模块上标注的xyz有关系还是和其他什么有关系),谢谢大家。
1./* individual sensor orientation */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Y; accADC[PITCH] = -X;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看了下mpu-6000/6050 的pdf文档,轴向定义如下图,可是看了还是不知道模块实际摆放位置怎么和wmc中的轴定义代码中的xyz对应起来。

网友:
在gui里面看传感器的值 不是看飞机的姿态 然后一个方向一个方向的测(测的时候先屏蔽其他值,要不然混淆看不出来) 测出对应的方向后修改代码就可以了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哦

网友:
应该怎么矫正传感器轴方向
向右翻转、倾斜时:
MAG_ROLL,ACC_ROLL和GYRO_ROLL 上升
MAG_Z和ACC_Z 下降
向前翻转、倾斜:
MAG_PITCH,ACC_PITCH和GYRO_PITCH 上升
MAG_Z和ACC_Z 下降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时:
GYRO_YAW 上升

保持水平时:
MAG_Z是的正 ; ACC_Z是正

网友:
mwc的官网有传感器校准说明
http://www.multiwii.com/faq#How_ ... sor_axis_directions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的三位,这么一点拨我就有了学习的方向了,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