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AROT450大齿盘的安装

楼主(2012-12-27):
前天扫了大齿,取下来换的时候掉出来一个垫圈,不知道是装在哪个位置的,请大虾帮忙看看是不是这个位置按下去

网友:
这个是垫在上面那个大齿盘上面的垫圈,紧挨着主体轴承

网友:
就是这样安装,但是先装上大齿盘再装这个圈

网友:
先装上大齿盘再装这个圈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
问得好的

网友:
貌似沙发正解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