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问题!

楼主(2012-12-27):
入手4个新朗宇2216 900kv电机,但发现:
不通电时,用手转动电机,其中一个明显一卡一卡,阶段阻尼感比另外三个明显很多。
通电后,同样满转速时,那个电机振动比另外三个明显要大些。

请问高手,这个现象是否正常? 是否需要更换电机? 望赐教~

网友A:
如果没有明显的一卡一卡的,那你买的就是假的了。那明显的一卡一卡是电机磁铁的作用。电机的震动最大的可能是动平衡的问题。先天的不足。没法解决。

网友B:
轴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明显的一卡一卡的,那你买的就是假的了。那明显的一卡一卡是电机磁铁的作用。电机的震动最大的可能 ...

动平衡? 这个怎么搞,是电机的质量问题,还是我可以调节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完了吧

怎么能看出轴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A:
买电机靠运气,赶上了就自认倒霉。不过象朗宇这个牌子的还不错那。动平衡自己调不了。是工厂内做的。如果外转子偏心,产生的离心力集中在某一点上,那震动肯定不小。如果你没摔过,电机轴不会弯的。

网友:
这个你没办法,要不就换电机,震动大很影响飞行手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电机靠运气,赶上了就自认倒霉。不过象朗宇这个牌子的还不错那。动平衡自己调不了。是工厂内做的。如果外 ...

我问商家了,告诉我电调设置低进角试试
朗宇电机用在4轴上,是应该设置为低进角么?
进角跟震动有关系么?
我回去设置下试试

网友:
低进角和本机震动的关系不大。如果你的电调有程控板的话你可以试试。不过四个全要调。你把电机拿下来,固定在台钳上,一个一个的试试。不要在机架上试一下,用同一个电调看看。遇到问题用减法,也就是排他法。四轴对电机的要求比较高,最好对从电机相关联的外部开始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能看出轴是否有问题呢?

动平衡机器很贵要厂家做。轴拿出来滚玻璃板就行。

网友:
V系列 XS系列 原厂都经过严格的动平衡测试的,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经销商或厂家。 XII的电机动平衡也优于上一代产品。

网友:
找卖家换新的吧

网友C(2013-08-26):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明显的一卡一卡的,那你买的就是假的了。那明显的一卡一卡是电机磁铁的作用。电机的震动最大的可能 ...

我的V2216-800到处买不到轴承,妈的一个轴承振动。兄弟知道哪有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V2216-800到处买不到轴承,妈的一个轴承振动。兄弟知道哪有嘛?

这个可以找朗宇经销商那里买的  你在哪里买的电机,就可以在他那里买轴承啊  。据我了解,朗宇电机也有电机配件销售的。轴,轴承这些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