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好赢天行者使用2s电池时误判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12-27):
RT,用的是skywalker 40a 使用2s时立刻就低压保护了。我怀疑是被误判成了3s。但又不能手动设置
电池
节数。我想请教一下解决办法,麻烦大家支支招啦

网友A:
直接把电压保护设置为最低试试。。。。或许能缓解。
再不行就退货拉到。

网友B:
应该是自动判断的吧。。有条件换一个试试

网友C:
设置成镍氢模式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