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汽油机,求指导

楼主(2012-12-27):
面前一年涵道固定翼经历。电池越飞越多,想入汽油机固定翼体验汽油机的声音等等。
求指导,比较漂亮的像真机和通用型比较强的发动机配置。
尽量比较热门的,性价比比较好的机。特别是发动机设备通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

想配置一台,你有看上中意了什么机了不?我对汽油机是空白。不求吊机,只要能稳当飞飞就好了

网友:
专门为汽油动力设计的像真机极少~~大部分是3D机型

可以买120级到140级的甲醇像真机,装30CC左右的发动机比较好

目前30CC级别的发动机及设备算起来成本不高,50CC级别就又上一个坎了

楼主:
甲醇像真机的燃烧费用不会不会高?或者说维护成本也高。不一定是怎么像真的,就好比京商Fw190或者P51这些机型都可以的。就是不知道汽油机怎么搭配,还有接收机 舵机供电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甲醇像真机的燃烧费用不会不会高?或者说维护成本也高。不一定是怎么像真的,就好比京商Fw190或者P51这些机 ...

是说用原来设计装甲醇机的飞机来装汽油机~~

网友B:
接收机舵机供电用普通油机供电方式即可~~汽油机CDI最好单独供电避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舵机供电用普通油机供电方式即可~~汽油机CDI最好单独供电避免干扰

帮忙推荐一套好吗?飞机、、发动机

网友B:
我现在飞的是陆海空的140级塞斯纳170,DLE30CC发动机

网友:
淘宝搜“120级飞机“,选择自己喜欢的机型也可以。120-140级都可以装30CC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飞的是陆海空的140级塞斯纳170,DLE30CC发动机

搜了,都是起落架,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了,都是起落架,呵呵

我现在飞的这架,搜”26cc Cessna“,他家还有其他机型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飞的这架,搜”26cc Cessna“,他家还有其他机型可选

谢谢,这就去看看。

网友C(2013-12-30):
飞惯了电动机型 转汽油机建议60cc起步

网友:
中航1/4 j3 120级金花鼠 一个上单翼,一个下单翼,30cc的汽油机我有两个,气缸,活塞都是一个规格,楼主不必担心通用性问题,另外飞航线和简单特技的话,舵机用标准舵机就行了,这样又省一把银子,拉烟听爽的,楼主可以试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2014-06-11):
35CC 动力装30的机机 好配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CC 动力装30的机机 好配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惯了电动机型 转汽油机建议60cc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飞的是陆海空的140级塞斯纳170,DLE30CC发动机

对塞思纳是比较喜欢,这个机你可建在?对场地要求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