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前拉式固定翼电机安装角度问题?

楼主(2012-12-27):
自己做了微风,映像中安装
电机
要向右下倾斜1度

网友A:
lhj6328150兄:
基本前拉力线:向右2度、向下2度。
但这个只能作为参考,还要依据电机配桨后的扭力拉力
再作适当调整。
陈伯

网友B:
试飞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向下 向右 度数只有实际试试要多少

网友C(2013-12-31):
新手请教:这样的偏转角度怎么确定的呢?用什么仪器 还是靠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