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无刷电机维修,换轴,轴承

楼主(2012-12-27):
电直无刷电机维修
电机用久了,电机轴及轴承容易磨损,电机轴及轴承磨损在飞行时表现为飞机有点摇晃。
下边是我要维修的电机。
这是KDS的电机 ,电机轴磨损很厉害。

这个轴一头大,轴径3.17,一头小,轴径3.0,淘宝上没找到这种电机轴,没办法,只能找类似的轴。轴径3.0,二头大小一致。怎么固定呢,我又买了个固定翼航模机轮轮挡,内径3.0的,用来固定外转子,以免容易脱出。
就是上图中的那个小东西,有点像主轴的定位环。大家可以看到上图中的二根轴长度是不一样的,磨损的短,我要替换的长,这个没有关系,长短大致相同就可以了,我是买的长度50MM的轴,轴径3.0,关键要搞清楚你电机的轴承的内径,我这个电机,由轴于一头大一头小,电机外边,固定电机齿的部分是3.17,我以为整根轴都是3.17,结果我买来的3.17的轴根本插不进去。只好重新买朗宇无刷电机2216 3.0电机轴,这个轴插入轴承正好。这个轴应该适用大多数电机
有朋友不知道怎么把电机拆开,下边我说说,其它电机可以类推。
先取掉顶丝,然后把电机如上图放置。

用根3.0的外丝横轴顶在电机的屁股上,锤子敲打,注意力度,很容易把轴向下顶出来,
折出来的样子,
这里我说说外转子,我的外转子上的磁铁掉了下来,我用AB胶粘上去的,有人说不好,反正我用的很好,粘的时候要注意磁铁的极性,为NSSNNSSN,你可以用一块电机上的磁铁去试,拿着一头,另一头一块一块的去接触电机上的磁铁,应该是一块吸引,下一块排斥,再下一块吸引,再下一块排斥。粘错了,电机可能不转。
更换轴承时,先插入轴,再套入轴承,这样轴承不会放歪。
然后,把轴敲进外转子,注意定位槽的方向,你好把顶丝顶在定位槽上,敲进去与取出来相反,我想大家都会。
敲好后,轴就固定在外转子上了,你可以适当的调整轴的位置,就是说敲进去的长度,然后插入电机转子,看看轴的另一头的定位槽位置是否合适。
用固定翼航模机轮轮挡锁住轴。
修复后的电机。

网友:
我来顶一下

网友:
电机轴与轴承内圈结合不紧,打滑,走内圈,是电机轴磨损的根本原因。
这个磨损速度是相当的快,搞得电机轴的寿命还比轴承的寿命短得许多。

高人的解决方案之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0145

网友:
不错,不过有个问题,原来轴径3.17,换的轴是3MM,电机齿安装后会不会有偏心,与大齿转动有振动大的现在呢,怎么解决

楼主:
原来装在3.17轴上的3.17的电机齿,装在3.0的轴上,用起来感觉很稳,我飞了二个星期了,很稳。

网友(2013-04-19):
感谢楼主!我的X2216轴弯了,正急着找换轴的办法呢。顶一个!

网友(2013-05-29):
感谢楼主,能说一下怎么把轴承拆下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装在3.17轴上的3.17的电机齿,装在3.0的轴上,用起来感觉很稳,我飞了二个星期了,很稳。

偏心了真那么好飞

网友:
不会吧!幸好还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心了真那么好飞

苦了主齿了……一会紧一会松的……

网友(2013-10-22):
都是硬敲的啊,这个方法不好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网友(2013-12-03):
请问楼主转子中间固定电机轴的孔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