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s飞控能做固定翼和直机的飞控吗?

楼主(2012-12-27):
xa-s飞控能做固定翼和直机的飞控吗?怎么设置啊。

网友:
联系XA客服,即可得到答 案哦~~

网友A:
XA的客服据说经常被UFO抓走然后失踪一段时间的哦~~亲

楼主:
可是飞控支持舵机
另外一个内建模块为控制信号输出模块(output module),它具备以下功能与特点:

•12通道输出能力
•每通道输出控制精度为1us
•支持普通舵机与高速数码舵机,12通道被分为3组,每组脉宽信号任意可调
•支持http://www.xaircraft.com/blog/2010/07/ultrapwm-standard/" target="_blank">UltraPWM模式(高速模式)的高速电调(http://www.xaircraft.com/blog/2010/07/ultrapwm-standard/" target="_blank">UltraPWM ESC),也可以选择低速模式用于支持普通电调
XAircraft 飞行控制器架构设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11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XA的客服据说经常被UFO抓走然后失踪一段时间的哦~~亲

这次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