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kt板怎么才能做成有弧度的机翼或者机身

楼主(2012-12-27):
比如这个飞机机体圆形和机身弧度怎么做出来啊

网友A:
3号细砂+美工刀+搓+刻度尺+勤劳的巧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号细砂+美工刀+搓+刻度尺+勤劳的巧手

肿么个勤劳啊kt板是平的我肿么搞成圆形或者弧形一扳kt板就坏了

网友:
要开V槽哦

网友:
拜个裁缝师傅学学,我没见过哪件衣服是平板样的,呵呵。

网友:
kt版 内部要用顿头的铅笔画很多槽就可以实现弯曲

网友:
引用 楼主:
肿么个勤劳啊kt板是平的我肿么搞成圆形或者弧形一扳kt板就坏了

KT版不可能做出非常规整的幅度,除非一次成型!否则,自己就用V型槽的方式,一点一点掰过来!说白了就都是直线组成的

网友B:
把KT 板一面的纸撕掉就可以弯了

网友:
对啊,楼上的大侠说的非常对,勤劳的巧手开v槽,

网友:
作为新人学习了

网友(2013-02-10):
那个目测是EO材料的  不是KT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KT 板一面的纸撕掉就可以弯了

那样强度会下降的!